三极管工作时的CE电压是看VCEO还是VCES,还是VCES,VCEO都有?

楼主(2020-09-04):
请教大神,开关电源开机瞬间,三极管作为开关器件时,三极管工作时的CE电压是看VCEO还是VCES,还是VCES,VCEO都有?非常感谢!

网友:
    Vces是饱和压降,当三极管导通时,就看这个参数。
Vceo是管子的最高耐压值,正常电路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到这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