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楼主(2020-09-04):
两个问题

1.电化学试纸反应的波形往往是瞬间的,可能几百us,波形就消失了。像这种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2.有些IC或者mcu可以输出正弦波!正弦波对于测量生物阻抗很有意义?为什么不用方波,三角波,或者锯齿波?这些应用场合,正弦波有哪些优点?

网友A:
    示波器用的不熟练吧。触发模式尤其是触发方式研究一下。

网友B:
    配置触发条件去捕捉

网友C:
    上升沿,单次触发

楼主(2021-04-18):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用的不熟练吧。触发模式尤其是触发方式研究一下。

我说电路如何设计处理  你跟我讲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触发条件去捕捉

那我如何设置合适的触发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单次触发

我是想通过MCU读取出来  而不是用示波器去抓  这样没办法实现电路的功能啊  只能作为维修用啊  对我来说失去了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电路如何设计处理  你跟我讲示波器

自己看看你咋问的。你问的就是怎么用示波器捕捉,别人说示波器你还脾气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看你咋问的。你问的就是怎么用示波器捕捉,别人说示波器你还脾气不小

哈哈哈,标题不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看你咋问的。你问的就是怎么用示波器捕捉,别人说示波器你还脾气不小

我的错  哈哈  跟另一个帖子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