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原点的时候捕捉不起作用

楼主(2020-09-05):
请教各位大师,设置原点的时候,捕捉不起作用,恼人。

网友A:
看软件界面下方command框里的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勾选pin呀

网友B:
    看看模式对不对?

网友C:
    grid设置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软件界面下方command框里的有什么提示吗

Pick new location for drawing origin.
    Could not satisfy the snap condition using 'Symbol Origin'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模式对不对?

    什么模式,你是指我抓取的对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id设置的太大

    不是,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k new location for drawing origin.
Could not satisfy the snap condition using 'Symbol Origin'  ...

    'Symbol Origin'  说明你选择抓点方式是抓器件原点,而不是PIN。snap pick to 之后要选“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mbol Origin'  说明你选择抓点方式是抓器件原点,而不是PIN。snap pick to 之后要选“pin”

    右键 的时候,鼠标十字要在pin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