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RGB信号每根信号线要包地吗

楼主(2020-09-05):
    如题,做完阻抗匹配和等长,空间不够没有包地,会不会串扰很严重?

网友A:
    HDMI 差分对间距,要大于3倍线宽。

网友:
    并不会,线间距拉开不包也一样,为何都这么热衷于包地,拿和走线一样粗的线包地有啥卵用?引入干扰?包地线宽不大于3W不如不包,还有多层考虑了层间阻抗不考虑相邻的阻抗吗?

网友:
    差分对做好等距等长设计,间距最好大于三倍线宽,串扰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差分对间距,要大于3倍线宽。

嗯嗯,这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差分对间距,要大于3倍线宽。

    嗯嗯,这个了解

如果包地尖角处要打过孔。

网友:
    输入不用,输出要

网友:
    不用,有条件包地,不过要等长

网友:
    HDMI还有RGB信号,见识了!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差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