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PI CSI-2转LVDS的方案

楼主(2020-09-06):
传感器用的是SONY的IMX390,FPGA采用SPARTAN6,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方案将MIPI CSI-2转成LVDS,方便FPGA接收。

楼主:
转成LVCMOS也可以,只要能让FPGA接收就行

网友:
脫序八Toshiba)Interface Bridge

网友A:
超级狗,大神啊,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狗,大神啊,牛逼

之前搞工控都是用脫序八Toshiba)的芯片,不過可能是業界使用量少,好像有些型號也逐漸不生產。

僅能提供一些訊息給各位,買不買得到看造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搞工控都是用脫序八(Toshiba)的芯片,不過可能是業界使用量少,好像有些型號也逐漸不生產。

僅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