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控制光源方法

楼主(2020-09-07):
各位,我有一个光源,24供电的,想用PWM控制。目前是这样的:
现在想光源负极接电源负极去控制光源,控制光源正极的开断,如下所示该怎么控制?

网友:
直接把光源接在MOS管的漏极。瞎搞,电源负极是地线,信号直接接地还叫信号吗?

网友:
    理论上,光源的正极接MOS的源极,负极接GND是可以的。

网友:
    用Pmos控制电源正的开断

网友:
    三楼说的没错,N沟道的MOS管一般接在电源极,意思就是电源直接进MOS管的漏极,源极出来接负载的正极,负载负极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