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原理图怎么转成HDL

楼主(2020-09-07):
求助大家,orcad capture原理图怎么转成HDL?谢谢

网友:
打开library explorer 2)建bai议一个工程,工作目录自du己决定,然后关闭工程。 3)在工程目录下,zhi打开cds.lib文件,修改其中内容,增dao加蓝色类似行 其中XXX_poweric等为原HDL库 DEFINE lib_lib worklib   define XXX_poweric E:\XXX_proj\archive_libs\XXX_poweric   define XXX_connector E:\XXX_proj\archive_libs\XXX_connector ....... 加全所有archive_libs目录下库类别 4)重新打开第2步关闭的工程,可以看到要修改的库已在左边栏列出了。 5)在library explorer中Click上导出的器件 6)器件上right click,选择part developer 7)然后在part developer中,选择file菜单中的import and export 选择导出类型为capture pa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