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网络后输出功率增加

楼主(2020-09-07):
设计的电路产品,单片机用的是NRF52840, BLE输出+4dbm, 用频谱分析仪测量单片机IO管脚输出+3.5dbm, 但经过匹配网络后测量结果为+4.7dbm, 竟然超过了单片机的发射功率,电路中没有用PA放大器,只有一小段匹配电路。。。测量的时候没有加天线,直接从天线焊点引出端子接到频谱分析仪上,测试了6个样品,数据类似,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情况?请不吝赐教,匹配网络还把信号放大了一点?

网友:
帮忙顶一下,同问

网友:
可能原因之一:匹配网络确实能将信号的一个量(电压、电流)“放大”。
为什么加引号,是因为匹配网络是无源电路,是不可能真正放大信号功率的。否则就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
举个简单例子,铁芯变压器能升压,但不能升功率。因为升压的同时,也降流了。
铁芯变压器是典型的低频匹配电路。
所谓的测功率,是不是真正的测功率呢?或许是测电压,再按缺省的50欧换算成功率?

网友:
    手册上说的4dBm,应该是典型输出功率,每个芯片都有方差,输出功率稍大或者稍小,完全正常。匹配网络把输出信号提高1.2dB,也属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在用频谱分析仪测输出功率的时候,只能在匹配网络之后测试吗?如果在匹配网络之前测试,想测试MCU直接输出的功率是否错误?
    另外,我在看NRF52840的规格书时,发现有一个参数,不是太理解什么意思?下面附了一张图,有没有哪位大神理解的,帮忙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啊, 我的理解是如果MCU设置输出4dBm, 那么有可能在0dBm-8dBm, 都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计算的话,xdBm - ydBm = (x - y)dB,  不是太确定理解是否正确, Nordic在中国安富利代理的技术支持说也说不清楚,他们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在用频谱分析仪测输出功率的时候,只能在匹配网络之后测试吗?如果在匹配网络之前测试,想测试MC ...

你的理解是对的。不过这个参数是最坏情况,所以一般误差并没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