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选型宝典:院校实验室如何选择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0-09-07):
功率放大器是一种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之一,是高校、科研单位电子类实验室不可缺少的实验设备,目前很多科研实验室都会遇到常规的信号源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弱,无法取得超声波换能器等大功率容性负载的实际问题,今天Agitek给大家介绍下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功率放大器?需要哪些指标?在选型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功率放大器
一、产品指标首当其冲:
带宽:通常厂家放大器带宽都是以正弦波来定义的,例如功率放大器100KHz ,指的是正弦波信号,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而不是方波或者三角波,这些波形由于其高次谐波的影响,不能达到,通常厂家会给出小信号带宽或者大信号带宽,客户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与厂家进行沟通。
电压:需要放大信号的最高电压值,客户通常要注意自己测试应用需要的电压是有效值Vrms还是峰峰值 Vpp ,通常厂家给出的是峰峰值。
电流:功率放大器通常输出的功率是恒定的,这样P=U*I ,也就是电压和电流在功率恒定下是成反比的,通常厂家给出的电流值是最大值,特别是当在DC下当电压输出最大时,电流一定是最小的。
功率:功率代表了放大器的驱动能力,P=U*I ,通常功率的选择与客户预期希望加载再待测设备上的电压与电流有关,但是如果负载是纯阻性负载是方便计算的,如果是容性 或是感性负载就需要客户与厂家工程师进行沟通,进行一定的模拟仿真后获得一个准确的需求。
通道:根据测试的应用选择通道数,目前厂家主流的是单通道或者双通道,但是有些厂家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通道,最多可以达到8通道,同时可以保证通道的同步性,也可以输出不同相位差的信号,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增益:分为模拟增益及数控增益,模拟增益采用电位器调节,模拟增益无法精确放大只能,通过外置观测示波器来读取,逐步被厂家淘汰,数字增益控制,调节精度高,直观方便,是目前主流放大器采用的增益放大方式。
输入输出阻抗匹配:放大器通常配合信号源使用,通常信号源有50欧姆及高阻输出,放大器在输入阻抗有对应的匹配阻抗,保证了输入端的安全。输出阻抗匹配,由于客户驱动的负载的多样性,需要厂家提供更灵活的匹配电阻。
保护:功率放大器由于驱动负载,由于很多是动态变化的,就对功率放大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防止损坏功率放大器,通常要求有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
二、安全性至关重要:
由于功率放大器通常进行负载的驱动,而负载的特性的复杂,决定了我们使用功率放大器的风险,如果安全的使用功率放大器需要注意的问题:
1、选择合适功率的放大器,对于待输入信号进行预估电压电流、功率、频率、波形等(参见如何选择功率放大器)。
2、保证功率放大器安全接地
3、 查看说明书看厂家对应产品是否支持长时间连续工作能力
4、注意仪器的散热
5、前端连接线的稳定可靠,防止短路发生
6、信号源输入信号再安全范围之内
三、眼见为实: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说的再好不如体验来的真实,如果你不确定你选择的功率放大器是否完全满足应用,建议可以向厂家申请样机试用或者现场演示,这样买的更放心。
总之:选购好的功率放大器设备,要从外观到内里进行挑选,外观做的漂亮的设备,证明厂家对待产品的质量态度和产品定位较高.但是好的设备通常市场上都会有仿制,所以性能参数和节能,安全性等多方面考虑才能选到好的设备。所以选够功率放大器设备时,建议你从以上三点进行考量。如果你在选择功率放大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为你提供免费样机试用~

网友:
带宽:通常厂家放大器带宽都是以正弦波来定义的,例如功率放大器100KHz ,指的是正弦波信号,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而不是方波或者三角波,这些波形由于其高次谐波的影响,不能达到,通常厂家会给出小信号带宽或者大信号带宽,客户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与厂家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