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使用注意事项——普源代理商Agitek分享

楼主(2020-09-07):
示波器作为电子工程师常用的仪器之一,而普源示波器作为国产示波器中的佼佼者,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安泰测试的维修工程师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建议大家在操作仪器时要了解下列安全性预防措施,以避免受伤,并防止损坏普源示波器或与示波器连接的任何产品。为避免可能的危险和人为损坏,建议按照以下规定使用普源示波器。
1、使用正确的电源线。
只允许使用所在国家认可的本产品专用电源线。
2、将产品接地。
本产品通过电源电缆的保护接地线接地。为避免电击,在连接本产品的任何输入或输出端子之前,请确保本产品电源电缆的接地端子与保护接地端可靠连接。3、正确连接探头。
如果使用探头,探头地线必须连接到接地端上。请勿将探头地线连接至高电压,否则,可能会在示波器和探头的连接器、控制设备或其它表面上产生危险电压,进而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
4、查看所有终端额定值。
为避免起火和过大电流的冲击,请查看产品上所有的额定值和标记说明,请在连接产品前查阅产品手册以了解额定值的详细信息。
5、使用合适的过压保护。
确保没有过电压(如由雷电造成的电压)到达该产品。否则操作人员可能有遭受电击的危险。
6、请勿开盖操作。
请勿在仪器机箱打开时运行本产品。
7、请勿将异物插入风扇的排风口。
请勿将异物插入风扇的排风口以免损坏仪器。
8、使用合适的保险丝。
只允许使用本产品指定规格的保险丝。
9、避免电路外露。
电源接通后,请勿接触外露的接头和元件。
10、怀疑产品出故障时,请勿进行操作。
如果您怀疑本产品出现故障,请联络RIGOL授权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测。任何维护、调 RIGOL MSO7000/DS7000 用户手册 III 整或零件更换必须由RIGOL授权的维修人员执行。
11、保持适当的通风。
通风不良会引起仪器温度升高,进而引起仪器损坏。使用时应保持良好的通风,定期检查通风口和风扇。
12、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为避免仪器内部电路短路或发生电击的危险,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仪器。
13、请勿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操作。
为避免仪器损坏或人身伤害,请勿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操作仪器。
14、请保持产品表面的清洁和干燥。
为避免灰尘或空气中的水分影响仪器性能,请保持产品表面的清洁和干燥。
15、防静电保护。
静电会造成仪器损坏,应尽可能在防静电区进行测试。在连接电缆到仪器前,应将其内外导体短暂接地以释放静电。
16、正确使用电池。
如果仪器提供电池,严禁将电池暴露于高温或火中。要让儿童远离电池。不正确地更换电池可能造成爆炸(警告:锂离子电池)。必须使用 RIGOL 指定的电池。 17、注意搬运安全。
为避免仪器在搬运过程中滑落,造成仪器面板上的按键、旋钮或接口等部件损坏,请注意搬运安全。
如果大家在操作仪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咨询安泰测试,安泰测试拥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为大家答疑解惑。

网友:
本产品通过电源电缆的保护接地线接地。为避免电击,在连接本产品的任何输入或输出端子之前,请确保本产品电源电缆的接地端子与保护接地端可靠连接。3、正确连接探头。

网友:
    修仪器,找安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