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09-07):
用12V电压给设备工作,当设备在工作时12V供电线上有3A~10A 电流范围。当设备不工作时12V供电线上有1MA~200UA 电流 范围.现在把工作与不工作分开测量电流,如图这是测量工作时 线上串20毫欧电阻,为了不让12V压降太大,串了20毫欧电阻这样大电流20毫欧电阻压降是0.06V~0.2V范围。小电流12V供电线上串100殴电阻这样100殴电阻压降是0.1V~0.02V 范围。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这样范围电压取出量化?求助!

网友:
    量化的目的是为了实时监控设备工作电流还是区分工作状态?

网友:
    200uA/10A,相当于五万分之一,可以用24位ADC来采集;
    想要低成本也很简单,一个小采样电阻即可,检测到3-10A算工作,反之算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