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万用表测电阻和四探针测电阻?

楼主(2020-09-07):
工程师在工作中经常会用到万用表测电阻,或者测试电压和电流。而最长用到的测试方法还有四探针测电阻法,那么用万用表测电阻和四探针测电阻,这两种测试方法有什么不同?本文将为你总结和分析这其中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四探针测电阻的操作模式和测量原理。这种测电阻技术的实际操作方式如下图所示。

式里可以看到,参数S1、S2、S3分别代表的是探针1与2、2与3、3与4之间的间距。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探头系数由制造厂对探针间距进行测定后确定,并提供给用户。每个探头都有自己的系数,参数C的数值可以约等于6.28±0.05,其计算单位为cm。当S1=S2=S3=1mm时,C=2π。若电流取I=C时,则ρ=V可由数字电压表直接读出。

在了解了四探针测电阻的工作原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无论是什么型号的数字万用表,在进行电阻的测量时,其本身所主要运用到的是运算放大器反向输入运算公式,该公式可以写为:

网友:
每个探头都有自己的系数,参数C的数值可以约等于6.28±0.05,其计算单位为cm。当S1=S2=S3=1mm时,C=2π。若电流取I=C时,则ρ=V可由数字电压表直接读出。

网友:
    无论是什么型号的数字万用表,在进行电阻的测量时,其本身所主要运用到的是运算放大器反向输入运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