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功率

楼主(2020-09-07):
电阻器的正常工作不致于烧坏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电阻器工作时实际消耗的功率是消耗功率,它常常只有额定功率的1/2或稍大一点。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也已系列化,标称值通常有1/8,1/4,1,2,3,5,10W等。电路图中对电阻器功率要求标识见下图。当电阻器损坏需更换时,除阻值应相同外,还应注意功率要求,可根据电阻器的体积大小粗略判断,一般体积大的电阻器功率也大。如果功率不够,可以用两个电阻器并阻后使用,但要注意并联合实际阻值与原阻值相同。

在正规的电路图中,如果电阻器无功率标识,表示是功率要求较小的电阻器,一般选用1/8W的电阻器即可。在电路图中,有时为了节省位置而省略了一些单位符号,识别方法是:
阻值在1-999R范围时,单位R省略,仅标数字。如标为“R2/330”表示R2为330R。
阻值在1KR-1MR时,一般用K表示单位。如标为“R2/5K6”表示R2为5.6R。
阻值在1MR以上时,单位省略,在所标数字后面加小数点和0,表示兆欧。如标为“R2/2.0“表示R2为2MR。

网友:
    如果电阻器无功率标识,表示是功率要求较小的电阻器,一般选用1/8W的电阻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