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连锡的原因及处理思路

楼主(2020-09-07):
    波峰焊连锡是电子产品插件生产波峰焊接时常见问题,主要是因为造成波峰焊连锡的原因很多种,如果要调节波峰焊减少连锡,必须要找出波峰焊连锡的原因。
    波峰焊连锡的原因:
    连锡
    1、助焊剂预热温度太高或者太低,一般在100~110度,预热太低的话,助焊剂活性不高。预热太高,进锡钢flux已经没了,也容易连锡;
    2、没有用助焊剂或者助焊剂不够或不均匀,熔化状态下的锡的表面张力没有被释放,导致容易连锡;
    3、查看一下锡炉的温度,控制在265度左右,最好用温度计测一下波峰打起的时候波峰的温度,因为设备的温度传感器可能在炉底或者其他位置。预热温度不够会导致元件无法达到温度,焊接过程中由于元件吸热量大,导致拖锡不良,而形成连锡;还有可能是锡炉温度低,或者焊接速度太快;
    4、定期检查做一下锡成分分析,有可能铜或其他金属含量超标,导致锡的流动性降低,容易造成连锡;
    5、查看一下波峰焊的轨道角度,7度最好,太平了容易挂锡;
    6、IC和排插设计不良,放在一起,四面IC密脚间距<0.4mm,没有倾斜角度进板;
    7、pcb受热中间沉下变形造成连锡;
    8、锡钢过高,原件吃锡过多,过厚,必连;
    9、线路板焊盘之间没有设计阻焊坝,在印上锡膏后相连;或者线路板本身设计有阻焊坝/桥,但是在做成成品时掉了一部分或者全部,那么也容易连锡。
    波峰焊连锡的处理思路:
    1.助焊剂不够或者是不够均匀,加大流量;
    2.联锡把速度加快点,轨道角度放大点;
    3.不要用1波,用2波的单波,吃锡的高度不一定要1/2,可以刚刚接触到板底就够了。如果你有托盘,那么锡面在托盘挖空的最高面就好;
    4.板子是否变形;
    5.如果2波单打不好,用1波冲,2波打得低低的碰到引脚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修下焊点形状,出来就好了

网友:
    线路板本身设计有阻焊坝/桥,但是在做成成品时掉了一部分或者全部,那么也容易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