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一般大家用的三极管推挽都是图B中的这种方式,NPN和PNP管共用一个基极电阻,我...

楼主(2020-09-07):
RT,一般大家用的三极管推挽都是图B中的这种方式,NPN和PNP管共用一个基极电阻,我想问图A中把两个基极电阻分开来使用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基极接在一起,则发射结承受反向电压就是导通三极管的Vbe电压。
单独接电阻,假如R足够小,则与不单独接电阻近似。
单独接电阻,假如R足够大,则发射结承受反向电压就是导通三极管Vbe电压+电阻压降,有击穿可能。另外这种接法效率低。

网友:
就我理解来说两种接法都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的话因为一个电阻能保持电流的平衡,但对管子的匹配性有要求。可节省一个大功率电阻和布板体积,也能避免布线的一些相互干扰;第一种接法可降低对电子管的配对要求,完工后可以略微调整阻值来配对管子,同时也降低了阴极电阻的功率(分别工作半周期,减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