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20-09-07):
用正点的学习板调试外部中断,PA13和PA15的中断响应都正常,但是PA0的中断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把程序烧进去后(外部中断0的服务程序里我让两个灯取反),两个灯一直闪,也就是说一直进中断,但是当我用示波器测量PA0的输出时,又没有 波形输出,而且当我把表笔搭上去的时候,两个灯又不闪了,按键的反应也正常了。一拿掉又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
4 W' w& u& b8 f. n我用的ST最新的3.5的固件库+ U6 d5 e4 F0 h. G

网友:
JTAG功能已经设置失效了。

网友:
用串口下载跑马灯例程.然后用jtag再去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