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问题

楼主(2020-09-07):
三极管放大条件,npn管,uc>ub>ue,那直流偏置用一个电源来提供,是不是就不满足三极管放大条件?

网友:
三极管放大条件是: (1) 发射结反偏,电压Ube>0,这个条件题目满足了;(2)集电结正偏,Ubc<0,这个也满足了;所以满足条件,该放大电路处于放大状态。这与用几个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
给上面这位纠正一下: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
    楼上纠正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