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大神:esp8266能在C51开发板上写程序吗?

楼主(2020-09-07):
最近看了很多wifi时钟的帖子,发现程序都是在arduino中写的,本人只有C51单片机开发板和keil,能写程序吗?只用过stc的单片机,arduino没接触过。

网友:
    不行,esp8266也是个CPU

网友A:
    1.不可以,keil不能编译下载arduino,
2.会51,arduino就没难度,主要是esp8266可以看做带mcu的wifi模块,直接写可以节约一个mcu
    3.可以esp8266串口传数据到c51单片机,不过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可以,keil不能编译下载arduino,
2.会51,arduino就没难度,主要是esp8266可以看做带mcu的wifi模块, ...

谢谢,指点

网友:
    C51可以通过后AT命令和ESP8266通信,并完成绝大部分功能。很多产品都是单片机+ESP8266的模式,但是几乎没有那个产品是用Arduino,楼主不要受别人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