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Authorization servce 启动不了

楼主(2020-09-07):
Mware启动不了网上找了方法用管理员运行也不可以,手动启动VMware authorization servce如图显示,昨天重装软件可以打开,今天又是一样,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重装过VM?是不是你装完之后就打不开了,还是说,你装完之后能打开,第二次或者后面几次打不开了?
如果你重装之后第一次就打不开,那肯定你的vm没有删干净,要重装宿主机的操作系统,如果还是这样你就要按双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