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网络飞线的显示方式是怎么设置的吗?

楼主(2020-09-07):
    谁知道这个网络飞线的显示方式是怎么设置的吗?除了添加到平面层,还需设置什么(EE2.2版本,)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logic     identify DC 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     identify DC Nets

    没懂,能详细说下不

网友B:
    平面层,再指定这平面上存在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层,再指定这平面上存在的网络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