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仿真时,odt模型如何使用?

楼主(2020-09-08):
    什么时候开odt,什么时候关odt呢,是只有数据线上有odt吗,现在遇到的很多数据线都是点对点的,是不是odt就不用了?

网友:
只要DLL处于开启且是锁定状态,就处于同步ODT模式。当DLL处于关闭状态时,不可运用直接ODT(Direct ODT)功能。此时,必须通过连续置ODT引脚为低电平,并将RTT_Nom电阻值置为0(set MR1{A9,A6,A2} to {0,0,0} )。 在同步ODT模式下,RTT会在ODT被采样为高电平的那个时钟上升沿之后的ODTLon个时钟周期被打开,同时,RTT会在ODT被寄存为低电平(采样并被寄存)之后的ODTLoff个时钟周期被关闭。

网友:
    顺便也来学习积累下、、帮顶

网友:
    odt是芯片模型里面自带的  可在仿真的时候使用   在input和output里选择

网友A:
    ddr只有数据线上才有odt,通过仿真选择是否启用,以及合适的od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只有数据线上才有odt,通过仿真选择是否启用,以及合适的odt类型

ok,谢谢!

网友(2020-12-27):
    先搞清楚ODT的作用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