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个恒流源电路有些细节看不明白,各位坛友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2020-09-08):
MOS管恒流源电路分析

网友:
    帮顶一下,坐等大神。

网友:
    是我眼睛有问题吗?第二张图不是很好清楚呀!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一个双向恒流源,既可以出灌电流(比较大),又可以拉电流(比较小),只是一些代号没标明定义如M5V2。如有机会可以详细解答

网友:
    小白,还是看不懂,怎么分析的

网友:
    确实是恒流源,上面的属于高边恒流源,下部分属于底边恒流源。利用运放的误差方法作用,是的输入电压与采样电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网友A:
    图二也是属于恒流源,只不过外挂一个推挽输出,增加电路的负载能力,提高功率。但是工程上一般都是用仪表放大器直接采集电流的,你这样的电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也是属于恒流源,只不过外挂一个推挽输出,增加电路的负载能力,提高功率。但是工程上一般都是用仪表放大器直接采集电流的,你这样的电路少见

类似于运放典型电路中的全差分放大器,只不过他的offset是输出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