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的极性

楼主(2020-09-08):
求助:怎么设置电荷泵的极性?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在下列情况下,电荷泵的极性为正。
环路滤波器为无源滤波器,VCO 的控制灵敏度为正(即,随着控制电压的升高,输出频率增大)。在下列情况下,电荷泵的极性为负。
环路滤波器为有源滤波器,并且放大环节为反相放大;VCO 的控制灵敏度为正。
环路滤波器为无源滤波器,VCO 的控制灵敏度为负。
PLL 分频应用,滤波器为无源型。即参考信号直接 RF 反馈分频输入端,VCO 反馈到参考输入的情况。

网友:
好好研究,拿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列情况下,电荷泵的极性为正。
环路滤波器为无源滤波器,VCO 的控制灵敏度为正(即,随着控制电压的升 ...

谢谢大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