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mcu、ARM、FPG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9-08):
DSPmcuARMFPGA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DSP是什么?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其最主要的并不是外设,而是其计算能力,学习的话,要以算法为主。
mcu、ARM、FPGA的概念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ARM只是一种架构,其下衍生出的最火的就是STM32F103的MCU了。其主打的是外设丰富。代码量大,等等优势。当然ARM下还有其他的SOC、MPU之类的,如A8、A9、A53等等,主打消费电子,最常见的 手机CPU就是一种。
还有其他MCU,如51,则主打的是低成本市场。当然还有其他的MCU,都是类似的。

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它是属于硬件层的,而前面的几种则偏软件。

网友:
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DSP与MCU的区别
DSP采用的是哈佛结构,数据空间和存储空间是分开的,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可以同时访问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而MCU采用的是冯·诺依曼结构,数据空间和存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连接到CPU。很显然在运算能力上,MCU不如DSP。但MCU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便宜,当然DSP的价格随着工艺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在下降。

2、ARM与DSP的区别
ARM具有较强的事务管理能力,适合用来跑跑界面、操作系统等,其优势主要集中在控制方面,手持设备90%左右的市场份额均被其占有。而DSP的优势是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多用于数据处理,例如加密/解密、调制/解调等。值得一提的是,TI公司的C2000系列DSP除了有强大的运算能力,也是控制领域的佼佼者。
3、FPGA
用户可以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进行重新配置,以实现用户自己的逻辑。它还具有静态可重复编程和动态在系统重构的特性,使得硬件功能可以像软件一样通过编程来修改。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不过FPGA的价格通常比较昂贵。
最易学的应该还是低端MCU吧

网友:
看来有很多高手都帮你解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再复制粘贴了,简单的说一下,一般来说先从MCU学起,通俗一点讲就是单片机吧,目前国内的教材基本都是学的STC的吧,基于51内核的,网上资源也非常的多,而且也比较容易上手,遇到问题也容易解决,本人也是一直在用STC的单片机,从89系列,到12系列,还有15系列,最新出的就是STC8系列的了,可谓是功能越来越强大,接口也是越来越丰富,从8脚封装到最多64脚封装,应有尽有,做一些不是很高端的应用完全足以。当然要性能更好一点的,速度更快一点的,就要学ARM、FPGA、DSP了,FPGA跟DSP我没怎么接触过,就ARM来说吧,原子的战舰这类开发板还是挺不错的,不过学ARM最好是能有一点51的基础,不然学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总结起来就是,先学51吧,尤其是STC15系列可以用官方的库函数来写代码,有了51库函数的基础,学ARM也会容易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什么?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其最主要的并不是外设,而是其计算能力,学习的话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