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IBIS模型?

楼主(2020-09-08):
    什么是IBIS模型?

网友:
    是一种基于V/I曲线的对I/OBUFFER快速准确建模的方法,是反映芯片驱动和接收电气特性的一种国际标准,提供一种标准的文件格式来记录如驱动源输出阻抗、上升/下降时间及输入负载等参数,

网友:
    适合做振荡和串扰等高频效应的计算与仿真

网友:
    IBIS 本身只是一种 文件格式,它说明在一标准的IBIS 文件中如何记录一个芯片的驱动器和接收器的不同参数,但并不说明这些被记录的参数如何使用,这些参数需要由使用IBIS 模型的仿真工具来读取。欲使用IBIS 进行实际的仿真,需要先完成以下四件工作:

    (1)获取有关芯片驱动器和接收器的原始信息源;

    (2)获取一种将原始数据转换为IBIS 格式的方法;

(3)提供用于仿真的可被计算机识别的布局布线信息;

(4)提供一种能够读取IBIS 和布局布线格式并能够进行分析计算的软件工具。

网友:
    I/O  (输入输出)BUFFER 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