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冷焊分析(一)

楼主(2020-09-08):
.概述
在电子产品装联焊接中,虚焊现象一直是困扰焊点工作可靠性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高密度组装和无铅焊接中,此现象更为突出。历史上电子产品

(包括民用和军用)因虚焊导致失效而酿成事故的案例不胜枚举。

虚焊现象成因复杂、影响面广、隐蔽性大,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大。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查找一个虚焊点,往往要花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根治措施涉及面广,建立长期稳定的解决措施也不容易。因此虚焊问题一直是电子行业关注的焦点。
在现代电子装联焊接中,冷焊是间距0.5mmμBGACSP 封装芯片再流焊接中的一种高发性缺陷。在这类器件中,由于焊接部位的隐蔽性,热量向焊球焊点部位传递困难,因此冷焊发生的概率比虚焊还要高。然而由于冷焊在缺陷现象表现上与虚焊非常相似,因此往往被误判为虚焊而被掩盖。在处理本来是由于冷焊现象而导致电路功能失效的问题时,往往按虚焊来处理,结果是费了劲恰效果甚微。
冷焊与虚焊造成的质量后果形式相似,但形成的机理恰不一样,不通过视觉图像甄别,就很难将虚焊和冷焊区别开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很难完全暴露出来, 往往要用户使用一段时间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甚至一年后才能暴露无遗。因此不仅造成的影响极坏,后果也是严重的。
在前期,笔者已经就虚焊焊接缺陷问题陆续发表了“虚焊及其检测”“金属间化合物-IMC 解读”,“关于虚焊的讨论”以及《“用 AOI 判别虚焊”中虚焊的定

义及特征部位的判读》等论文,现在再叙述什么是冷焊?冷焊发生的机理,冷焊焊点的判据,冷焊焊点缺陷程度分析,诱发冷焊的原因及其对策,以及虚焊和冷焊的异同点。
.冷焊
1. 定义和特征
在焊接中钎料与基体金属之间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润湿温度;或者虽然局部发生了润湿,但冶金反应不完全而导致的现象,可定义为冷焊,如图 1 所示
它表明 PCB 及元器件的可焊性不存在问题,出现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焊接的温度条件不合适。
1. 机理
冷焊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焊接时热量供给不足,焊接温度未达到钎料的润湿温度,因而结合界面上没有形成IMC IMC 过薄,如图 2 所示。有的情况下,界面上还存在着裂缝,如图 3 所示。

这种焊点,钎料是黏附在焊盘表面上的,有时表现得毫无连接强度可言。图4 所示为一块PCBA 上的CSP 芯片,由于冷焊,一受力芯片便撕裂下来。器件与焊盘分离后,焊盘表面洁净且呈金属光泽,如图 5 所示。它与分离后的虚焊点的焊盘表面是完全不同的。

1. 冷焊焊点的判据
IMC 生长发育不完全、表面呈橘皮状、坍塌高度不足,是μBGACSP 冷焊焊点具有的三个最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可以作为μBGACSP 冷焊焊点的判据。
1) 再流焊接中IMC 生长发育不完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2) 表面橘皮状和坍塌高度不足

μBGACSP 冷焊点表面呈橘皮状、坍塌高度不足,这是冷焊所特有的物理现象。其形成机理可描述如下:
μBGACSP 在再流焊接时,由于封装体的重力和表面张力的共同作用,正常情况下都要经历下述过程,即阶段 A 开始加热 阶段B 的第一次坍塌   C 第二次坍塌着三个基本的阶段,如图 6 所示。

如果再流焊接过程只进行到阶段B 的第一次坍塌,因热量供给不足而不能持续进行到阶段C,便形成冷焊焊点。
(1) 阶段A
开始加热时,μBGACSP 焊点部的形态如图 7 所示
(1) 阶段B
经历了第一阶段加热后的焊球,在接近和通过熔点温度时,焊球将经受一次垂直塌落,直径开始增大。此时的钎料处于一个液、固相并存的糊状状态。由于热量不购,焊球和焊盘之间冶金反应很微弱,且焊球表面状态是粗糙和无光泽的, 如图 8 所示。
(1) 阶段C
当进一步加热时,焊料钎球达到峰值温度,焊球与焊盘之间开始发生冶金反应,产生第二次坍塌。此时焊球变平坦,形成水平的圆台形状,表面呈现平滑而光亮的结构。界面合金层的形成大大地改善了焊点的机械强度和电气性能。此时芯片离板的高度与开始时的高度相比,减小了 1/3~1/2,如图 9 所示。
从上面描述的μBGACSP 在再流焊接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过程可知,冷焊焊点的形成几乎都是在再流焊接的B 阶段时因加热热量补充不足。未能达到峰值温度便结束了再流焊接过程而形成的。因此当采用微光学视觉系统检查μBGACSP 焊点的质量时,便可以根据焊球表面橘皮状的程度和坍塌高度,来判断冷焊发生的程度。
1. 冷焊焊点缺陷程度分析
轻微的冷焊是一种隐匿缺陷,在良好的使用环境中,一段时间内也不会严重影响产品的正常功能。因为IMC 的生长不仅是温度的函数,与时间也有关系。再流焊接时虽然 IMC 发育不完善,但在使用中仍可继续生长、发育,只不过生

长速度非常缓慢而已。为了对冷焊发生的程度有个较准确的定位和评估,我们按ERSACOPE 实际观察的结果,根据其外观特征,暂将其划分为 A (轻微冷焊B (中等程度冷焊C (严重冷焊3 个等级,如图10 所示。
根据实际观察的结果,发现 AB 两类最常见。进一步对A B C 三类焊点进行金相切片分析,结果如下。
1A
A 类焊点切片分析的镜像如图 11 所示,界面 IMC(合金)形成不明显,具有冷焊的特征,但界面结合严密,且未见微裂纹。
2B
B 类焊点切片分析的镜像如图 12 所示,界面IMC 不明显,界面结合良好, 未见微裂纹,但钎料晶粒不太均匀

3C
C 类焊点切片分析的镜像如图 13 所示,界面未形成 IMC(合金,界面出现贯穿性裂缝。焊球外表面不规则,且凹凸不平。

结论:AB 两类在非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可酌情接受,而C 类应拒收。

5. 诱发冷焊的原因及其对策
1) μBGACSP 在热风再流焊接中冷焊率高的原因

热风对流是以空气作为传导热量的媒介,对加热那些从 PCB 面上凸出的元器件,如高引脚与小元器件是理想的。可是,在该过程中,由于对流空气与 PCB 之间形成的附面层的影响,此时μBGACSPPCB 表面的间隙已接近附面层厚度,热风已很难透入底部缝隙中,因而使热传导到如μBGACSP 底部焊盘区时,传导效率就将明显降低,如图 14 所示。
在相同的峰值温度和再流时间的条件下,与其他在热空气中焊点暴露性好的元器件相比,μBGACSP 焊球焊点获得的热量将明显不足,从而导致一些μBGA

CSP 底部焊球焊点温度达不到润湿温度而发生冷焊,如图 15 所示。

在上述状态下,μBGACSP 再流焊接过程中,热量传递就只能是μBGACSP 封装体和 PCB 首先加热,然后依靠封装体和 PCB 基材等热传导到焊盘和μBGACSP 的钎料球,形成焊点。例如,如果 240℃的热空气作用在封装表面, 焊盘与μBGACSP 钎料球将逐渐加热,温度上升的程度与其他元器件相比将出现了一个滞后时间,假如不能在要求的再流时间内上升到所要求的润湿温度,便会发生冷焊。

1) 解决μBGACSP 冷焊发生率高的可能措施

(1) 采用梯形温度曲线延长峰值温度时间
适量降低再流峰值温度,而延长峰值温度时间,可以改善消热容量元器件与大热容量元器件间的温差,避免较小元器件的过热。
一个现代复合式再流焊系统可将 45mm BGA 与小型引脚封装(SOP的封装体之间的温差减小到 8℃。

(2) 改进再流焊接热量的供给方式

再流焊接就是将数以千计的元器件焊在 PCB 基板上。若在一块PCB 上同时存在质量大小、热容量、面积不等的元器件时,就会形成温度的不均匀性。目前
在业界最常见的两种再流热量供给方式及其特点如下所述。
①强制对流加热。强制热风对流再流焊接,是一种通过对流喷射管嘴来迫使气流循环,从而实现对被焊件加热的再流焊接方法,如图 16 所示。采用此种加热方式的 PCB 基板和元器件的温度,接近给定的加热区的气体温度,克服了红外线加热因外表色泽的差异、元器件表面反射等因素而导致的元器件间的温差较大的问题。

采用此种加热方式就热交换而言,热传输性比红外线差,因而生产效率不如红外线加热方式高,耗电也较多。另外,由于热传输性小,受元器件体积大小的影响,各元器件间的升温速率的差异将变大。
在强制热风对流再流焊接设备中循环气体的对流速度至关重要。为确保循环气体能作用于PCB 的任一区域,气流必须具有足够大的速度或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易造成薄型PCB 基板的抖动和元器件的位移等问题。
②红外线加热。红外线IR是具有 3~10μm 波长的电磁波。通常PCB、助焊剂、元器件的封装等材料都是由原子化学结合的分子层构成的,这些高分子物质因分子伸缩、变换角度而不断振动。当这些分子的振动频率与相近的红外线电磁波接触时,这些分子就会产生共振,振动就变得更激烈。频繁振动会发热,热能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均等地传到整个物体。因此,物体不需要从外部进行高温加热,也会充分变热。

红外线加热再流焊接的优点是:按照射的同一物体表面呈均匀的受热状态, 被焊件产生的热应力小,热效率高,因而可以节省能源。
而它的缺点是:按同时照射的各物体,因其表面色泽的反光程度及材质不同, 彼此间吸收的热量的不同而导致彼此间出现温差,个别物体因过量吸收热能而可能出现过热。
“IR+强制对流是解决μBGACSP 冷焊的主要技术手段。国外业界针对QFP140P PCB 之间、45mm BGA PCB 之间的焊接发现,当分别只有对流加热或“IR+强制对流复合加热系统时,在两种条件下加热的温度均匀性差异如下:

a) 对流加热QFP140P PCB 之间的温差为 22℃;

b) “IR+强制对流加热QFP140P PCB 之间的温差只有 7℃,而对 45mm
BGA 温差进一步减小到 3℃。
“IR+强制对流加热的基本概念是:使用红外线作为主要的加热源达到最佳的热传导,并且抓住对流的均衡加热特性以减小元器件与PCB 之间的温差。对流加热方式在加热大容量的元器件时有帮助,通知对较小热容量元器件过热时的冷却也有帮助。

在图 17 中:
①代表具有大热容量元器件的加热曲线;
②是小热容量元器件的加热曲线。
如果只使用一个热源,不管是 IR 还是对流,都将发生如图 17 粗实线所示的加热效果。图中二虚线描述的加热曲线显示了“IR+强制对流复合式加热的优点
T2<T1。这里增加强制对流的作用是:加热低于热空气温度的元器件;同时冷却已经升高到热空气温度之上的元器件。
目前最先进的再流炉技术结合了对流域红外辐射加热两者的优点。元器件之间的最大温差可以保持在8℃以内,同时在连续大量生产期间 PCB 之间的温差可稳定在大约 1℃。
1) 安装位置的差异对冷焊发生率的影响
         μBGACSP 冷焊现象的发生,与其在PCB 上的安装位置也有很大的关系。 168 所示为两个CSP芯片IC/A IC/B共同装在一个屏蔽罩内,芯片IC/A 外形尺寸和厚度比芯片IC/B 小而薄,而且它与屏蔽罩框之间有较大的间隔空间。从热风再流焊接的效果看,IC/A 应该比芯片IC/B 好。
将图 18 所示的PCBA 组件,分别在 7 温区的“IR+热风复合炉和 10 温区的纯热风炉中进行再流焊接后,沿着图示的测试位置用 ERSA SCOPE-30000 微光学视觉监测系统,直接摄取所关注的焊点外观镜像,其结果见表 1

从表 1 所示的微光学镜像来看,可以明显得出下述结论:
(1) 不论是 10 温区的纯热风炉,还是 7 温区的“IR+热风复合炉,从再流焊接效果来看,芯片对 IC/B 比芯片IC/A 的冷焊发生率高得多。它表明安装位置对μBGACSP 的冷焊发生率有很大影响。

(2) 从照片的分类对比看,7 温区的(“IR+热风)复合炉的再流焊接效果与 10

温区的纯热风炉相比,不论是 IC/A 位还是IC/B 位都要好。它表明“IR+热风复合

加热方式,对抑制μBGACSP 在再流焊接中冷焊发生确实有效果。

网友:
    虚焊现象成因复杂、影响面广、隐蔽性大,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