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线宽过细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08):
各位大佬,PCB上的射频线线宽是6mil会不会有影响,如图,线路在顶层,阻抗参考第二层,板厂为了控制阻抗,将线宽调整为6mil,会不会影响射频的性能

网友A:
    你怎么还走直角。。。。。。

    这样损耗会增加,建议你阻抗线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

还有把直角走线改了,Π型位置那里,可以走圆弧,45°角都好,不要现在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走直角。。。。。。

这样损耗会增加,建议你阻抗线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

    感谢你的建议,我想问下,6mil线宽损耗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想问下,6mil线宽损耗大不大?

这么短的线,损耗不是主要问题。窄线往往意味着到参考层的高度也小,这样PCB生产公差,元件焊盘都会不利于阻抗控制。就像楼上说的,考虑用第三层,甚至第四次做参考层。大拇指定律,线宽大概0.5毫米左右,这样焊上0402的元件就没有违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想问下,6mil线宽损耗大不大?

有人做过相关的仿真跟实测,线细了在高频端损耗回提升,但是频率是比较高了,你的应用应该达不到

还有就是一个小技巧,微带线尽量控制跟你的阻容焊盘一样的宽度,这样引起的阻抗变化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