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线宽过细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08):
各位大佬,PCB上的射频线线宽是6mil会不会有影响,如图,线路在顶层,阻抗参考第二层,板厂为了控制阻抗,将线宽调整为6mil,会不会影响射频的性能

网友:
只要阻抗控制好,不会有影响。是看按微带线,还是共面参考。

网友:
最好不要走90度

网友A:
    看功率啊,你的路径是发射的话,功率高的话,线宽小发热严重!!影响大

网友:
    挖空第2层,参考第3层,线会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啊,你的路径是发射的话,功率高的话,线宽小发热严重!!影响大

    功率大概在18dBm以内,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大概在18dBm以内,会有多大影响

那没事,我们的手机板功率怎么样也有0.5W,27dbm.走的线还没有6mil。

    那你这个阻抗控制好就行了,铜厚别太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