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楼主(2020-09-08):
怎样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网友:
用Utilities -> Over/Under Size 命令。Template Layer 选择操作层,Target Layer 选择目标层,Enlarge 扩大,Reduce 缩小。填入所要扩大或缩小的数据,最后选择要操作的焊盘

网友:
来看看答案,尽然有,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