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光电元器件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08):
    PCB上的光电元器件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这个方法测试一下 因为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
    差示扫描量热法(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 etry)是在程序控温下,测量输入到物质与参比物质之间的功率差与温度(或时间)关系的一种方法。是研究热量随温度变化关系的分析方法,根据这种变化关系,可研究分析材料的物理化学及热力学性能。

网友:
    如果基材的热分解温度太低,PCB在经过焊接过程的高温时将会发生爆板或分层失效现象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那个地方破损或者坏了

网友:
    从供电方面着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