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管脚为什么一定要加电容?具体应该怎么加?

楼主(2020-09-08):
    电源的管脚为什么一定要加电容?具体应该怎么加?

网友:
    任何一个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电源对整个系统影响非常大,如何提供给负载们一个干净稳定的电压尤为重要

网友:
    利用电容充放电的原理,通俗的讲,外部高压高于电容极板两端电压时对极板充电,低于电容极板两端电压时对极板放电,在充/放电之间,就把电压中的“波”(高频)起伏削弱了,从而起平抑电压的作用,电压就变的平稳了。

网友:
    起平抑电压的作用

网友:
    为了电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