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检测技术都有哪些?

楼主(2020-09-08):
    PCBA检测技术都有哪些?

网友:
    1、SPI:Solder Pasting Inspection的简称,即焊膏涂敷检测。

    2、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的简称,即自动光学检查。

    3、AXI:Automatic X-ray Inspection的简称,俗称X-ray,即自动X射线检查。

4、ICT:In—Circuit—Tester的简称,即自动在线检测仪。

    5、FP:Flying Probe的简称,即飞针检测。

    6、FT:Functional Tester的简称,即功能检测。

    7、比对卡:一种检查PCB插件或焊接结束后缺件、错件、极性相反等组装缺陷的简易工装,在薄片状防静电材料上对应于PCB通孔插装器件的位置打上相应形状的孔,将其放在插装完成的PCB板上便可以简易地目测插装器件的正确与否。

网友:
    X-RAY很好用但是有辐射

网友:
    人工检测算不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