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IBIS模型导入ADS中报错

楼主(2020-09-08):
    各位大神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刚接触信号完整性仿真,用ADS分析某条线路时,驱动端信号是从一个芯片出来的,我在官网上找到了芯片的IBIS模型,但是百度了好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正确导入,也查看了Help,说是需要导入IBIS_AMI模型,而我只有IBIS模型,使用TX_AMI模块或其它模块导入后模型那一栏是空的(我把每一个能导入IBIS的模块都试了一遍,还是不行),仿真也会报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周围同学也没有做这个的,打扰大家,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什么的有问题 或者设置
IBIS file: 这即类比前端的部份,且需有一”[Algorithmic Model]”的描述以指向下面两个档案, 即.ami及.dll/.so档。
ami file: 这是一纯文字叙述的参数档案。建模者将模形参数外显供用户调整的部份均在此处。例如下图中即示出一含有四个tap的等化器设定;可以看到各个tap的比重参数均以数字实际标示出来,且用户也可加以更改。除此之外,其它的模型参数、诸如是否有GetWave函式的支持等等也包括在此档。模拟器一旦透过最上层的IBIS档案读到这.ami档后,其便知将如何跟最底层的二位元档(.so/.dll)进行资料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什么的有问题 或者设置
    IBIS file: 这即类比前端的部份,且需有一”[Algorithmic Model]”的描 ...

谢谢大神回复,我是从元件官网中下载的IBIS模型,只有一个IBIS文件,请问AMI文件是需要自己来建立嘛?是用ADS来生成嘛?蟹蟹~~~

网友(2020-10-17):
    你要做什么仿真?单端的并行信号,还是serdes?前者只需要ibis文件,后者需要ibis-ami及对应的均衡配置文件。软件操作就自己去查hel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