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pads在覆铜后,文本附近为什么不能覆上铜呀?

楼主(2020-09-08):
请问大神,pads在覆铜后,文本附近为什么不能覆上铜呀?

网友A:
    这个GND文本你是放在丝印层吗?

网友:
    文本要放在Silkscreen TOP/BOT才能铺上,放在TOP层默认是线路属性啊

网友:
    你的文本是不是放在丝印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ND文本你是放在丝印层吗?

    我检查一下我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