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PCB分板机三大保养

楼主(2020-09-08):
    1、PCB分板机对于运转问题的原因:蓄电池没有充足电力,蓄电池和启动电机之间的连接断开。蓄电池或接线卡子出现的氧化的现象;电磁开关与两大接线柱接触不良或是导流片被严重烧蚀;电刷出现磨损、折断或是电刷卡在刷架中;电刷整流器间存在油污或是整流片的严重烧蚀。

    2、绕组部分短路或断路:有三个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电枢绕组或是换向器片出现脱焊现象,二是轴承或铜套出现磨损导致转子扫膛,三是在安装的时候4个电刷的位置装错了或是新换的轴套间隙过大。PCB分板机启动时空转:拨叉安装不正确,拨叉滑柱装置在挪动衬套内让电动机齿轮不可能与拨叉一同转动。

    3、PCB分板机启动电机就会转动。电磁开关铁芯和接盘推杆间间的间隙太大会造成单向离合器打滑,无法带动飞轮齿圈转动。启动电机齿轮一旦严重磨损,就会无法与飞轮齿圈很好地磨合。电磁开关常吸常开,是指在按下启动开关后,电磁开关的铁芯刚被吸上去就会马上脱下来,脱下来后又会被吸上去,然后又马上脱下来,达不到启动发起机的效果。呈现这种毛病现象的常见缘由是坚持线圈断路。

网友:
    PCB分板机的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