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信号

楼主(2020-09-08):
求助:打EFT是把所有端子连在一起加EFT信号吗 ?是像下图那样把所有外接信号 电源端子都连在一起,然后对参考地加EFT信号吗?

网友A:
分电源端口和信号端口,施加电压不一样

网友B:
电源端子和信号端子不一样的,电源端子是直接打,信号端子是通过耦合夹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端子和信号端子不一样的,电源端子是直接打,信号端子是通过耦合夹打。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源端口和信号端口,施加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