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贴

楼主(2020-09-08):
要想仿真传输线的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打算采用Hammerstad Model模型,但是不知道上面的三角形的高和之间的间距怎么确定啊?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工具

    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