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师大佬,SN74ACT74N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9-08):
哪位名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实现什么功能啊,这就是个D触发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实现什么功能啊,这就是个D触发器而已

14脚供电电流多大(比如供电电流3A,可以吗。别笑我。,还是芯片本身有压降,4脚供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4脚供电电流多大(比如供电电流3A,可以吗。别笑我。,还是芯片本身有压降,4脚供电电流是多少,

这是个逻辑器件,供电顶多是10来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