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拉电阻R5是因为芯片IO口开漏输出要求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楼主(2020-09-08):
接上拉电阻R5是因为芯片IO口开漏输出要求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IO接上拉电阻增加驱动能力的,防止负载过大,将高低平信号拉低。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所以加上拉,可以驱得动三极管

网友:
可能这个IO口 没有上拉功能 ,所以关IO口即可保持高电位,开IO口为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