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08):
电路图如下

但是放大电路放大到1.3V就不放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好难看这图呀,整理下

网友:
电源范围,输入范围,ref ,增益,都没问题,
真是这样的话,确实奇怪了。

网友:
输入的电压偏低(共模电压),AD623内部为3运放,按照楼主的图,楼主计算一下会发现第一放大器的输出会很接近负压,由此运放第一级将失效。电路将不会正常工作。
解决方案:
1.AD623使用双电源供电。
或2.将2、3脚输入的共模电压提升到2.5V附近。
今天我实际用AD623 发现这片子好难弄,不知是我手上片子是假货还是别的原因,竟然始终都未能调成功,最后不得不乖乖用AD620了。不知楼主是否在实际中使用过AD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