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PCB Layout可否 T 型拓朴

楼主(2020-09-09):
1, 当前我司正在开发一个项目. 用Marwell 的芯片.(DDR4 Controller)
2, 此芯片的pins分布是专为DIMM 设计的,
3, 现在, 老板想改用Chips on board 方案. (4 x 256M, 64 bits)
4, 难题如下:
   a), 用 Fly-by 拓朴, 但是如前面提及, Layout 很不方便.
   b), 用 T 拓朴, 但是我司 及 FAE 都没有用过 T 拓朴. 完全没有参考设计.
5, 是否有人做过DDR4 的T 拓朴设计? 效果如何, 有哪些坑需要注意?
6,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3895-1-1.html 这篇博文有提及一, 两句, 可惜没有详细说明 T 拓朴的要求, 特别是ON board 的要求.

以上, 如有实际经验, 还请赐教1,2.
谢谢先!

加问一个问题?
CPU/Controll 是如何知道, Layout 用的是T 还是 Fly-by 呢?
特别是Fly-by, CPU 如何知道我的Layout连接方式是从Byte0 开始连接

Byte0->Byte1->....Byte7 +Terminal
还是从Byte7 开始倒回串呢?

Byte7->Byte6->....Byte0 + Terminal

更甚者,可以Byte间可以 Swap 的controller, 地越线与控制线的 串接顺序如何确定?

再谢!

网友A:
    要看Marwell 的芯片支持不支持on board,DIMM 和 on board走线也不一样,有些data 需要swap才可以走出来,最好问下原厂

网友B:
    你的DDR4颗粒用的是SDP还是DDP,SDP适合Fly-by,DDP适合T-topology。用T的话,两对DDR4正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https://eda365.com/thread-423895-1-1.html

Thank you, Jacky
1, 拜读过那篇文章, 我的帖子第6点也已提及. 但是没有找到案.
2, 那篇文章, 只是提及DIMM 的T 拓朴, 并没有详细说明DDR4 chip on board是否可以采用T拓朴.
3, 或者, 你的意思是, DIMM 可以采用T 拓朴, 那么On board 也必然可以?

以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Marwell 的芯片支持不支持on board,DIMM 和 on board走线也不一样,有些data 需要swap才可以走出来, ...

    谢谢, TUAO
1, 重点就是FAE 也不清楚应该怎么处理.

    2, 原厂也只有DIMM 的demo board. 只是我的客人喜欢这颗IC, 又想用On board 的设计.

    3, 芯片的datasheet有注明可以swap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DR4颗粒用的是SDP还是DDP,SDP适合Fly-by,DDP适合T-topology。用T的话,两对DDR4正反贴。

谢谢, Momokoko
    1, SDP 是指单面贴吗? (我的设计是'单面贴')
    2, DDP 是指双面贴吧? (这种拓朴, 应该是算Clamshell, 不是我们说的 T 拓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Momokoko
1, SDP 是指单面贴吗? (我的设计是'单面贴')
    2, DDP 是指双面贴吧? (这种拓朴, 应该是 ...

不是单面贴和双面贴。Single Die Package. Dual Die Packa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Jacky
1, 拜读过那篇文章, 我的帖子第6点也已提及. 但是没有找到案.
2, 那篇文章, 只是提及 ...

    FLy-By、T型拓扑都是可以的,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阻抗控制(SI)、时序(Timing)和串扰(Classtalk)问题,更多地需要借助于仿真来进行分析,不宜拍脑袋。

网友D:
    这还是需要仿真验证SI是否满足,基本上两种拓扑都是比较常用,关键是要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y-By、T型拓扑都是可以的,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阻抗控制(SI)、时序(Timing)和串扰(Classtalk)问题 ...

    谢谢, Jacky
    1, 仿真, 当然是个好方法.
    2, 可惜, 本人不太会, 也拿不到时IBIS 模型, 也没有软件的license.
    3, 所以才会到论坛来, 问问高手, 看看是否有更直接的经验.
4, 个人以为, 电子学 与 分水学, 最大的差异就在, 可知, 可比, 可授.
    5, 如果, 有经验, 有心, 总是会得出一些'经验的', 即便不是100%靠谱, 总是会有借鉴意义.
    a), 阻抗控制: 不须要仿真, 自己不会, 问问板厂就清楚了(layout guide 有写明单端50, 差分100)

        b), 时序: DDR4 的时序, JEDEC 规范也写明了. (重点, 不知道How to ensure the timing)

        c), 串拢: 3H 间距, 3inch以内的线长, 从来没有项目出问题过.

    因为, 没有现实的例子可以参考, 我已经决定用Fly-by mode, 现在找不到DDR4 用T mode的例子 或理论依据.

我是EE, 也不可能停在下学半年的SI.

以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需要仿真验证SI是否满足,基本上两种拓扑都是比较常用,关键是要匹配好

谢谢, Xchongfu
    DDR4 吗?
    T mode, 基本没有见过, 为何你学常用呢?

如何才能匹配好, 就是想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