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工艺对高精密pcb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09):
    电镀工艺对高精密pcb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镀工艺填过孔的高精密pcb在过孔时,经过封装成芯板后能承受住热冲击循环

网友:
    整个工艺与激光打孔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网友:
    在水平电镀生产线和垂直电镀生产线中,采用不溶性磷铜阳极电镀工艺可以保证镀层达到预定要求,特别是对于以便携式电子产品或集成电路板产品为主的高密度互连板(HDI)而言。该工艺的一个显著优点是能连续地向镀液中供给稳定的Cu2+离子,使镀液中Cu2+离子的浓度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有利于长时间填充盲孔。

网友:
    采用卧式脉冲电流电镀生产线,调整镀液参数和镀液条件,是一种新型的超填充高密度互连板通孔工艺。该工艺能成功地填充15μm涂层上凹陷小于10μm的盲孔。新开发的工艺还可以生产50μm宽、线间距的板材。镀层厚度非常均匀。据调查,这种半加成法在薄铜板上镀铜,是制PCB电路板的常用方法。全板化学镀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铜沉淀溶液的组成,调整沉铜参数,在沉铜前的图形转移,在沉铜后填充盲孔,以及电镀用缓蚀剂的闪光腐蚀参数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