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2020-09-09):
数字地和模拟地用什么隔离呢?求助大神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隔离的原因,然后就从原因分析理解,其实隔离的本质是导线有电阻,要是导线没有电阻就不用隔离

网友:
模拟地与数字地要做到一点接地再用电感隔离是好的,没有做前者,还是不隔离好,因为回流通道受阻导致模拟地地弹。

网友:
    References: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1142.pdf

网友:
    以前用电感或磁珠,现在基本都用0Ω电阻

网友:
    这年头都讲成本,研发阶段磁珠、电感,认证过了就是0欧或直接走线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