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20-09-09):
我现在画了一个PCB板,需要使用接插件把它和另一个板子连接,那么如何创建一个新的元器件A,让A的封装就是那个画好的PCB板?

网友:
要导进库里,或者说在库里面画

网友:
可以直接用插件座代指PCB板

网友:
将这个pcb画成等效的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A:
保留互联接插件和板框(封装中改为丝印层),保持已完成PCB中的相对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互联接插件和板框(封装中改为丝印层),保持已完成PCB中的相对位置即可

欧克,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