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容器在DC/DC变换器中应用

楼主(2020-09-09):
聚合物电容器在DC/DC变换器中应用

电子产品的工作电压正在不断降低,这就要求DC/DC变换器具有低电压、大电流输出。目前在DC/DC变换器中,通常使用钽电解电容器作为滤波电容。采用新型的PA-Cap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应用于DC/DC变换器输出端滤波,在滤除纹波方面,很有效地获得优于钽电解电容器的电气指标。

PA-Cap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采用高纯度铝箔作为阳极,在铝箔表面生成的三氧化二铝(Al2O3)作为电介质,固态的高导电聚合物作为阴极。PA-Cap具有极低等效串联电阻、稳定的温度频率特性、允许通过大纹波电流、不燃烧不爆炸安全可靠、尺寸小的特点。

纹波电压是输出电压随开关频率的变化量,是电流中交流成分产生的。如果将电容器的特性参数等效为电容量C、等效串联电阻ESR和等效串联电感ESL的串联,如图1,

图1 电容器特性参数等效图

则滤波电路中输出纹波电压可表示为:

Vr=VC+VESR+VESL

其中VC是由容抗XC产生的纹波电压,VESR是由等效串联电阻ESR产生的纹波电压,VESL由等效串联电感ESL产生的纹波电压,△I为输出纹波电流。

本文通过实验,确定PA-Cap在DC/DC变换器中的应用时,影响DC/DC变换器输出纹波电压的主要参数是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在DC/DC变换器中,可以优先选用PA-Cap作为输出电容。

实验

根据DC/DC变换器生产商提供的评估板资料和典型应用电路,PA-Cap作为滤波电容在DC/DC变换器CS5211DEMO/D评估板线路中的应用,实验的线路原理图如图2。

图2 CS5211DEMO/D实验电路原理图

CS5211变换器工作频率fsw为496KHz;输入电压=5V,输入电流=1.8A;输出电压=2.5V,负载电流=2.4A。

实验仪器:Agilent 4284A LCR测试仪,TDS1002示波器。

实验环境:26℃、50%RH。

电路中电压输入端C6.7.8接入PA-Cap 6.3V/22μF。在输出端C20.21位置分别接上钽电解电容器:10V/470μF、16V/220μF和PA-Cap聚合物电容器:10V/22μF、4V/82μF作为滤波电容器,用示波器测量电路的输出纹波电压Vr。

结果与讨论

1)在C20.21位置接不同电容器时,电容器参数与输出纹波电压如表1。

表1 电容器参数及CS5211DEMO/D输出纹波电压

电容类型 电容规格 容量(μF)
(100Hz)

损耗(%)
(100Hz)

ESR(mΩ)
(100kHz)
输出纹波电压
Vr (mV)
钽电容 10V/470μF 474.3 3.8 117 36.4 16V/220μF 226.1 3.1 54 13.4 PA-Cap 10V/22μF 23 2.1 24 14.5 4V/82μF 84.4 2.0 28 6.69
2)在C20.21接不同电容器时,输出纹波电压波形如图3所示。

(A) C20.21为钽电容10V/470μF的输出波形 (B) C20.21为钽电容16V/220μF的输出波形

(C) C20.21为PA-Cap 10V/22μF的输出波形 (D) C20.21为PA-Cap 4V/82μF的输出波形

图3 C20.21接不同电容器输出纹波电压波形

根据输出纹波电压:Vr=VC+VESR+VESL,由于钽电解电容器的块状结构和PA-Cap的片式结构,其等效串联电感ESL均很小,式中的VESL≈0可以忽略,即: Vr≈VESR+VC=(ESR+1/ωC)*△I,所以影响DC/DC变换器输出纹波电压Vr主要由电容器的C和ESR的因素决定。

由于钽电容的阴极材料为MnO2二氧化锰,其电导率较低(λ=0.1S/cm),而PA-Cap电容器采用导电高分子聚合物作为阴极材料,其电导率达到100S/cm,比钽电容高1000倍,PA-Cap具有快速的电流转换能力和瞬时响应能力,因此小容量就可以达到钽电容大容量的滤波效果。从图3中的(B)和(C)可以看出,两种电容的容量相差10倍而输出纹波电压几乎相同都在14 mV左右。

依据Vr≈(ESR+1/ωC)*△I,在电容量和输出纹波电流一定的情况下,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值越小输出纹波电压Vr也越小。从表1中可以看出,作为滤波电容10V/22μF的PA-Cap电容由于ESR只有24 mΩ比10V/470μF(ESR=117 mΩ)钽电容输出纹波电压的效果还要好很多,以上实际的测试波形和数据充分证明了ESR等效串联电阻直接影响输出纹波电压的效果。

结论
DC/DC变换器的输出端滤波使用的电容器类型和电容器等效串联电阻ESR值是输出纹波电压的决定因素。PA-Cap聚合物电容器具有快速的电流转换能力和瞬时响应能力、极低等效串联电阻ESR值、允许通过大纹波电流的特点,DC/DC变换器中使用PA-Cap聚合物电容器作为输出滤波电容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网友:
聚合物电容器在DC/DC变换器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