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不耐高温的元器件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考虑?

楼主(2020-09-09):
    有些不耐高温的元器件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考虑?

网友:
    即使在用到高温专用器件时,也应考虑与其功耗相关的自热效应

网友:
    在有保护情况下,过载时候,元器件能够承受过载的功率而不被烧毁。耐压值一般选用工作电压20%的容量,这是综合成本和可靠性来考虑的

网友:
    注意烘烤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