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印刷完毕后,PAD附近有多余锡膏或毛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9-09):
    锡膏印刷机印刷后渗锡:印刷完毕,PAD附近有多余锡膏或毛刺

网友:
    刮刀压力不足或刮刀角度太小或者钢板开孔过大、PCDPAD尺寸过小印刷未对准

网友:
    PCB与钢板贴合不紧密
Snapoff与刮刀下压高度设置不合理

网友:
    锡膏太稀,溶剂含量超标

    PCB或钢板底部不干净

网友:
    印刷机台不稳、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