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阻抗连续问题

楼主(2020-09-09):
一个设计良好的差分对,在BGA下方fanout时的走线情况和fanout完成后,在板上长距离走线的情况(线宽,间距)完全不同,如果观察单端的连续性,会发现存在明显的阻抗不连续,但如果观察差分的阻抗连续性,则阻抗差异往往很小,原因是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差分对是两根线相互耦合的,计算阻抗的时候是根据两线的线宽线距还有到参考平面综合考虑的,简单说就是线宽宽了阻抗会变小就增加一些线距来降低一下耦合性从而增加阻抗。
粗浅认识,还请大神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