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偏移问题

楼主(2020-09-09):
请问如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焊盘设计的问题吧,你是按照规格书设计的吗

网友:
    1、器件的焊接端是圆形的,与PCB的焊盘的面积接触比较小,印刷锡膏后,张力较小。在传输过程中,如果链速过快,或者热风过大,容易出现偏移;

网友:
    2、吸附平面不足,容易出现漏气,造成贴片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