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流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09):
    再流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1、立碑现象再流焊中,片式元器件常出现立起的现象,产生的原因:立碑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元件两边的润湿力不平衡,因而元件两端的力矩也不平衡,从而导致立碑现象的发生
    下列情况均会导致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1.1、焊盘设计与布局不合理.如果焊盘设计与布局有以下缺陷,将会引起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1.1.1、元件的两边焊盘之与地线相连接或有侧焊盘面积过大,焊盘两端热容量不均匀;
    1.1.2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
    1.1.3、 大型器件QFPBGA、散热器周围的小型片式元件焊盘两端会出现温度不均匀

    解决办法:改变焊盘设计与布局

    1.2、焊锡膏与焊锡膏印刷存在问题.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多的一-边 会因焊锡膏吸热量增多,融化时间滞后,以致湿润力不平。

    解决办法:选用活性较高的焊锡膏,改善焊锡膏印刷参数,特别是模板的窗口尺寸

    1.3、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

    解决办法:调节贴片机工艺参数

    1.4、炉温曲线不正确如果再流焊炉炉体过短和温区太少就会造成对PCB加热的工作曲线不正确,以致板面上湿差过大,从而造成湿润力不平衡.
    解决办法:根据每种不同产品调节好适当的温度曲线

    1.5、氮气再流焊中的氧浓度采取氮气保护再流焊会增加焊料的湿润力,但越来越多的例证说明,在氧气含量过低的情况下发生立碑的现象反而增多;通常认为氧含量控制在(100~500)x10的负6次方左右最为适宜。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再流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